小型机械臂的材料选择

楼主(2022-05-08):
小型机械臂大致尺寸如图,目前负载的话考虑0.5kg。对于机械臂的材料选择问题,如下有三个考虑的材料。
1,合金钢,这个强度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主要问题是合金钢的重量有点过重,对于小型机械臂的电机就要选择的大些。
2,6061铝合金,这个重量大概是合金钢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主要考虑这个。

3,机械臂末端的2,3臂用塑料,比如PVB,PVC?(这些塑料也不知道行不行)淘宝上看好像没有用作机械臂的,剩下的臂就用6061铝合金。
关于这三个选择,个人比较倾向第二种,第一种也不太考虑。第三种的话主要没了解到可不可行,刚度够不够,还有没有其他的材料选择。
大佬们支支招。

网友A:
你看好多协作机器人负载远比这个大,就是铝合金,至于是否是6061就不太清楚了,你可以搜一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好多协作机器人负载远比这个大,就是铝合金,至于是否是6061就不太清楚了,你可以搜一搜

好的,那塑料的有没有呢?有没有更轻的材料?

网友B:
塑料件,这是开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这是开模吗?

我想知道这种塑料行不行?或者有没有塑料可以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种塑料行不行?或者有没有塑料可以做的。

你是不是对塑料有什么误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种塑料行不行?或者有没有塑料可以做的。

你从头到尾没有给标记条件,容易的精度,负载的准确描述。而且这个要自己算有点难度的。

1)钢,弹性模量大约是200KMPA,密度是8000
2)AL.弹性模量大约是72KMPA。密度是2700
3)塑料,强的弹性模量大约20K,密度大约是1-1.5K.

很显然钢的刚度是铝合金的3倍,如果你考虑到刚度,钢的优势是非常显著的,当然,自身重点也大3倍。
塑料在大部分情况下刚度差非常多,大约是10倍的差不了。。普通的塑料例如尼龙有20-30倍的区别,差距还是很大的。

这些本质上是一个力学计算问题。。塑料做支架还有一个问题,比如容易老化(大部分),比如容易出现永久性累积变形,这些都你需要考虑,如果没有大量的类似设计或者同行设计,你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精度要去不高,变形和负载都能轻松满足,那么可以铝合金。。要是你要去精度高,而且不介意3倍的自身重量,那么钢优势还是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对塑料有什么误解?

确实,主要老板给我提了一下这个,主要基本不考虑负载,就想尽量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从头到尾没有给标记条件,容易的精度,负载的准确描述。而且这个要自己算有点难度的。

1)钢,弹性 ...

感谢解答,确实我也没看到有什么例子是用塑料的,我也主要考虑铝合金,精度能有0.02mm内吧。第一次搞这些,脑壳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确实我也没看到有什么例子是用塑料的,我也主要考虑铝合金,精度能有0.02mm内吧。第一次搞这些 ...

态度不端正,这个是学习的好机会啊。。而且尤其是有时间的话,花些时间去去计算变形大小会很有意义的。没时间没能力去算当然无所谓了,但是你也可以考虑最后去测试一下你的变形大小。

网友E:
不考虑负载和臂的加速度吗?

网友F:
材料选型还需考虑制作工艺,目前机械臂的常用材料包括A356,ADC12,碳纤合金,不同生产工艺材料不一样,6061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选型还需考虑制作工艺,目前机械臂的常用材料包括A356,ADC12,碳纤合金,不同生产工艺材料不一样,606 ...

好的,谢谢

网友G:
机械臂这种造型,铝合金要批量生产,6061用CNC加工肯定不合适,用ADC12压铸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我十年前做机器人用7075-T6的进口镁铝合金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主结构件采用铝合金2A12或者7075。外壳或其他可以考虑塑料件。如果不考虑成本,塑料可以考虑PEEK或者PI这些好点的工程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臂这种造型,铝合金要批量生产,6061用CNC加工肯定不合适,用ADC12压铸可能会好一些

好的,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负载和臂的加速度吗?

速度很慢,不考虑加速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确实我也没看到有什么例子是用塑料的,我也主要考虑铝合金,精度能有0.02mm内吧。第一次搞这些 ...

这个精度还考虑塑料,你确实是对塑料有一定的误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精度还考虑塑料,你确实是对塑料有一定的误解啊

网友:
在满足强度的情况下考虑减重,可以考虑压铸铝合金,结构和材料上多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确实我也没看到有什么例子是用塑料的,我也主要考虑铝合金,精度能有0.02mm内吧。第一次搞这些 ...

精度能有0.02mm内,直接铝合金,CN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能有0.02mm内,直接铝合金,CNC了。

好的

网友:
哈哈哈,被你骗到了

网友:
再来一条

网友I(2022-07-12):
条件不够

楼主(2022-08-12):
引用 网友I:
条件不够

网友:
要根据你的受力情况

网友(2023-03-19):
你不计算不实验这么可能知道呢!你做研发完全不用计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