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转速达到2850和1450转的扭矩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2-05-09):
飞轮重量75公斤,飞轮直径240MM,长210mm,转速分别为1450转和2850转,分别的扭矩是多少?1.5千瓦电机皮带带动飞轮

补充内容 (2022-5-9 13:34):
顶住的扭矩

网友A:
你这个要测电流才知道

网友:
T=9549P/n   T=F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测电流才知道

看电流就看出来吗

楼主:
这个怎么算

楼主:
顶住的最大惯量

网友B:
不大明白你的问题
是在问匀速1450和2850转的时候消耗的功率还是算加速的过程是否会烧电机?
这两个问题从你给出的有限条件来看都无法计算。你可以考虑下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再来找出相应的参数做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明白你的问题
是在问匀速1450和2850转的时候消耗的功率还是算加速的过程是否会烧电机?
这两个问题从 ...

用在抛光行业,飞轮转动起来消耗的功率很小,抛光打磨的时候扭力增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在抛光行业,飞轮转动起来消耗的功率很小,抛光打磨的时候扭力增大

那么意思是问配1.5kW的电机,转速分别是1450rpm和2850rpm的话最大输出力矩可以达到多少吗?
T=P/ω
T1450=1500/(2*pi*1450/60)=9.88Nm
T2850=1500/(2*pi*2850/60)=5.03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意思是问配1.5kW的电机,转速分别是1450rpm和2850rpm的话最大输出力矩可以达到多少吗?
T=P/ω
T14 ...

你这样算的是电机的扭矩,不是上面的飞轮转动起来抛光时候的扭矩,现在是电机和飞轮用皮带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明白你的问题
是在问匀速1450和2850转的时候消耗的功率还是算加速的过程是否会烧电机?
这两个问题从 ...

你好  不会烧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算的是电机的扭矩,不是上面的飞轮转动起来抛光时候的扭矩,现在是电机和飞轮用皮带连接的

你抛光时的扭矩那就只能通过试验测得了,上面也有坛友说了,测电流去估计功率算出扭矩。
如果你想通过磨削力去计算,我认为可能比较困难,虽然我们很清楚它和哪些因素相关,比如它会是一个包含抛光正压力、材料的屈服强度或者抗拉强度、表面粗糙度、抛光线速度等的复杂函数,但其中的各种系数都无法通过理论精确计算,也需要通过大量试验来获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抛光时的扭矩那就只能通过试验测得了,上面也有坛友说了,测电流去估计功率算出扭矩。
如果你想通过磨 ...

惯矩是大很多,但是没有确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