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固定

楼主(2022-05-09):
钢架平台与墙壁固定有没有什么更加好的固定结构吗

网友:
重量,长度,啥尺寸都没,只能回答你加个加强筋三角板吧,另外想了解详细计算的话,去看看机械手册的悬臂梁计算

网友:
对,下方加个三角筋呀

网友:
可以参考下空调外机的安装方式

网友:
放个总图,悬臂的还是两端固定?你这个受力太差了,孔位置不对.

网友:
我是觉得下面最起码有个加强筋吧

楼主:
有的,后面支撑板平面加宽了,脚撑板加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