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ED(黑)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22-05-09):
有知道SPAED(黑)是什么表面处理的吗

网友:
没办法判定,需要上下文,否则没办法看懂这个词表述的意思

网友:
百度翻译这个单词是喷的意思,合理猜测喷砂黑色阳极

网友:
发黑处理?

网友A:
无法从单个的这个词判断是什么处理,需要结合前后文一起看才能判断。金属材料做成黑色外观的方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从单个的这个词判断是什么处理,需要结合前后文一起看才能判断。金属材料做成黑色外观的方式太多了。

这个就在表面处理一栏里写的,没有上下文

网友A:
查到了,黑铬。中日电镀、材料、热处理对照表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了,黑铬。中日电镀、材料、热处理对照表上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