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大神 求告知

楼主(2022-05-09):
将一个igs格式的模型 打开另存为正常的装配体格式后  再在sw装配体中插入 为啥所有的面只有相切命令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
IGS本来就是只能看,不具备编辑零件特征的

网友A:
圆环面不全或者是锥面曲面的可能性比较大,SW的话先修复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零件变为实体试试

试过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环面不全或者是锥面曲面的可能性比较大,SW的话先修复下看看,

我可以肯定那是个平面  难道是是因为之前是igs格式的问题嘛

网友C:
SW中试一个面是不是平面,右键,如果可以新建草图的话就是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中试一个面是不是平面,右键,如果可以新建草图的话就是平面。

那个图是我在同事电脑画的 因为某些原因转成igs发给我的 结果就悲剧了

网友:
想后续编辑的话,一般打包,然后压缩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