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代码添加全局变量?

楼主(2022-05-09):
如下图片,如何用代码实现添加全局变量:A2="名称"? 其中”名称”是自定义属性。

网友:
首先,方程式只能是数值,这很重要。
那么,你自定义属性也得整个数值的,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属性那里选数值不是必须的,你那里选文字,然后后边栏里填个数。方程式那边引用这一项属性,出来的还是个数,不影响。 楼主是想用方程式引用具体的文字数据,那确实不可能

网友(点评):
变量的“值”一定要是数值,这很重要。至于你说“值”是文字型的,我觉得对于会二次开发的,也都不是事。毕竟汉字,字符对于计算机来说,都是数值。提取数值,再通过某种方式转换回去,肯定可以做到一一对应。

网友(点评):
全局变量的“值”是数值,用代码可以自动添加。但是,变量的值引用自定义属性里面的名称字段,用代码没搞出来。

网友: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自定义属性可以直接用代码Part.CustomInfo2("", "名称")赋值

网友:
方程式只支持纯数值的自定义属性调用,如果调用自定义属性的文本值直接在属性调用即可
如图:

楼主:
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用宏代码实现自动添加?

楼主:
swapi 自带的例子,swEquationMgr.Add3 有错?
例子如下:
Option Explicit
Sub main()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Part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swEquationMgr   As SldWorks.EquationMgr
    Dim longEquation    As Long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wEquationMgr = Part.GetEquationMgr
    If swEquationMgr Is Nothing Then ErrorMsg SwApp, "Failed to get the equation manager"

    'Add a global variable assignment at index, 0, to all configurations
    longEquation = swEquationMgr.Add3(0, """A"" = 2in", True, swAllConfiguration, Empty)
    If longEquation <> 0 Then ErrorMsg SwApp, "Failed to add a global variable assignment"

    'Add a dimension equation at index, 1, to all configurations
    longEquation = swEquationMgr.Add3(1, """D1@Boss-Extrude1"" = 0.05in", True, swAllConfiguration, Empty)
    If longEquation <> 1 Then ErrorMsg SwApp, "Failed to add a dimension equation"

    'Modify dimension equation at index, 1, in all configurations
    longEquation = swEquationMgr.SetEquationAndConfigurationOption(1, """D1@Boss-Extrude1"" = 0.07in", swAllConfiguration, Empty)
    If longEquation <> 1 Then ErrorMsg SwApp, "Failed to modify a dimension equation"

End Sub

Function ErrorMsg(SwApp As Object, Message As String)
    SwApp.SendMsgToUser2 Message, 0, 0
    SwApp.RecordLine "'*** WARNING - General"
    SwApp.RecordLine "'*** " & Message
    SwApp.RecordLine ""
End Function

楼主:
自定义属性内嵌宏代码:图号代码: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drawingN",Left(Part.GetTitle, InStr(Part.GetTitle, " ")-1))
名称代码: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et("partN",Right(Part.GetTitle, Len(Part.GetTitle)-InStr(Part.GetTitle," ")))
drawingN:
partN:

方程式: 目前只能手动
A1="图号代码"
A2="名称代码"

楼主(2023-02-22):
Dim swApp As Object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doc = swApp.ActiveDoc
  For Each an In doc.GetCustomInfoNames   '删除所有自定义属性
   doc.DeleteCustomInfo an
ext
Dim ST, SG As String
      ST = ""
      SG = ""
    If doc.GetType = 1 Then '零件图

       ST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 Chr(40) + Chr(34) + Chr(34) + Chr(41) + ".Set" + Chr(40) + Chr(34) + "图号" + Chr(34)
             ",Left" + Chr(40) + "Part.GetTitle, InStr" + Chr(40) + "Part.GetTitle, " + Chr(34) + " " + Chr(34) + Chr(41) + "-1" + Chr(41) + Chr(41)

       SG = "Part.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 Chr(40) + Chr(34) + Chr(34) + Chr(41) + ".Set" + Chr(40) + Chr(34) + "名称" + Chr(34) + ",Right" + _
             Chr(40) + "Part.GetTitle, Len" + Chr(40) + "Part.GetTitle" + Chr(41) + "-InStr" + Chr(40) + "Part.GetTitle," + Chr(34) + " " + Chr(34) + Chr(41) + Chr(41) + Chr(41)

    ElseIf doc.GetType = 2 Then '装配体

       ST = "Assembl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 Chr(40) + Chr(34) + Chr(34) + Chr(41) + ".Set" + Chr(40) + Chr(34) + "图号" + Chr(34)
          ",Left" + Chr(40) + "Assembly.GetTitle, InStr" + Chr(40) + "Assembly.GetTitle, " + Chr(34) + " " + Chr(34) + Chr(41) + "-1" + Chr(41) + Chr(41)

       SG = "Assembly.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 Chr(40) + Chr(34) + Chr(34) + Chr(41) + ".Set" + Chr(40) + Chr(34) + "名称" + Chr(34) + ",Right"
           Chr(40) + "Assembly.GetTitle, Len" + Chr(40) + "Assembly.GetTitle" + Chr(41) + "-InStr" + Chr(40) + "Assembly.GetTitle," + Chr(34) + " " + Chr(34) + Chr(41) + Chr(41) + Chr(41)
     End If
      doc.AddCustomInfo3 "", "图号", swCustomInfoText, ""
      doc.AddCustomInfo3 "", "名称", swCustomInfoText, ""
      doc.AddCustomInfo3 "", "图号代码", swCustomInfoText, ST
      doc.AddCustomInfo3 "", "名称代码", swCustomInfoText, SG

      Set swEquationMgr = doc.GetEquationMgr
      swEquationMgr.Add 0, Chr(34) + "A1" + Chr(34) + "=" + Chr(34) + "名称代码" + Chr(34) '添加方程式---"A1"="名称代码"
      swEquationMgr.Add 0, Chr(34) + "A2" + Chr(34) + "=" + Chr(34) + "图号代码" + Chr(34) '添加方程式---"A2"="图号代码"

End Sub

网友(点评):
可以在模型树直接改名,并更新到相关自定义属性里了

网友(点评):
名称规则:图号+空格+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