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车刀片磨损通过照相机的实时监控可实现么?

楼主(2022-05-09):
产品为多种类,小批量的数车车间,判断刀片能否加工出合格产品需要大量经验的累计,偶尔判断失误产出不合格产品。
请问:数车刀片磨损通过照相机可否进行实时监控,市场上是否有类似系统?

网友A:
可实现。有两种办法:1、用CCD,加工零件前拍照,根据提前设置的磨损量,提前预警换刀;2、第一种方案+AI,此方案可弥补第一种方案设置的磨损量过杀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CCD如何准确判断磨损量的大小?识别精度能达到多少?一般数车加工过程中: 1)刀具粘屑,在干切模式下尤为突出,会导致相机拍不清晰; 2)刀具磨损区域是立体的,且刀具磨损不均匀,会导致判定困难;

网友(点评):
3)数车内加工环境差,镜头易受油污干扰;4)数车一般可装10+把刀,每把刀的角度可能不一致,但是数车内部空间小,不太可能安装多个镜头

网友(点评):
问题有点多哈,都是在之前谈技术方案过程中遇到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可以实现,市面上有没有这种配套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实现。有两种办法:1、用CCD,加工零件前拍照,根据提前设置的磨损量,提前预警换刀;2、第一种方案+AI, ...

非常感谢,简单的搜了一下工业相机,想实现这个功能还是需要相机+软件,有些大公司虽然提供免费的软件但估计相机便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市面上有没有这种配套件不知道。

非常感谢,配套件确实是个大问题。

网友:
搞出来,相信又是一项黑科技

网友:
可不可以用位移传感器来检测,我以前设计一个定子压装机就用位移传感器来测厚;还有激光刀检装置,这个我是来测钻头是否坏掉的,很久没设计组合机床了,忘记检测精度是多少了,不知道能否检测车刀

网友C:
每次换型都要重新对刀的呀。刀片的磨损宽度与工件是否不合格,并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有合格的刀具工程师就可以了。刀具工程师都会判断刀片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即使你购买昂贵的相机和软件,也并不能解决有一部分工件不合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换型都要重新对刀的呀。刀片的磨损宽度与工件是否不合格,并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有合格的刀具工程师就可 ...

不用对刀的,宏程序根据每个产品判断伸出量,和切削起始点。
为保证直径公差和表面光洁度,一线员工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确认精车刀片磨损情况,车床内部观察非常不便,用手也无法保证准确的判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对刀的,宏程序根据每个产品判断伸出量,和切削起始点。
为保证直径公差和表面光洁度,一线员工每隔 ...

给操作人员每人配一个带刻度的放大镜,用于观察刀片后刀面磨损宽度和刃口是否崩刃。还是很好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操作人员每人配一个带刻度的放大镜,用于观察刀片后刀面磨损宽度和刃口是否崩刃。还是很好判断的。

使用放大镜观察的话基本上就得把刀片拆下来,这样做坐标虽然不用调整,但精车尺寸会有0.02毫米左右的变化。重新试车会比较大的影响流水线的生产效率。

网友(2022-07-01):
处处留心皆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