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放样钣金绘图方式 请教

楼主(2022-05-09):
图片上的图 ,我知道它是用 放样钣金做出来但我做不出来。 我大致了解建模应该顺序为 图二,实际情况无法建模

网友:
直接拉伸展开切除不好用吗?

网友:
这明显是搂2楼的方式建模更简单。。。。
先做直的,展形也就是个矩形。在展开的状态下切掉多的部分,再折回去。

网友A:
lz发源文件,让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不像放样,像边线法兰,一下下折出来,最后拉伸切除

网友B:
赞成2#的,拉伸,展开,切除,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成2#的,拉伸,展开,切除,方便

嗯 ,画图人画图方式很多 ,自己喜欢就行,但是你画的图和我发的图纸还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发源文件,让高手指点迷津

嗯 只有图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画图人画图方式很多 ,自己喜欢就行,但是你画的图和我发的图纸还是不一样

哈哈,你的图片尺寸太多了,我只是验证这个思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