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链输送机从动部分设计

楼主(2022-05-09):
板链输送机主动轮是链轮,从动轮不是链轮,就是个导向轮这样可以吗。板链材质POM,链轮不锈钢,导向轮材质不锈钢或者POM都可以。这样有问题吗?从动轮需要放轴承么

网友:
从动链轮需要放轴承,不然对轴承座的安装要求太高了。时间长就松了。

网友:
1 从动轮用链轮最好      2  涨紧轮可以不用链轮     3  从动轮也要用轴承

网友:
进来看新发现,从动轮不是链轮。

网友A:
可以不是链轮,没问题的

网友B:
链轮里塞轴承,轴固定死,用卡簧卡住轴承就行了。链板线可以不用涨紧调节。最好链轮,材质不能和链板一样,磨损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是链轮,没问题的

这样干优点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轮里塞轴承,轴固定死,用卡簧卡住轴承就行了。链板线可以不用涨紧调节。最好链轮,材质不能和链板一样, ...

一般情况下,链轮与板链还有衬条。那个的材质更需要的耐磨一些

网友:
可以采购标准件

网友(2025-09-05):
你们公司是做板链输送机的吗?

网友:
可以采用标准件

网友:
最好链轮,不然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