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又发现一个技巧诶

楼主(2022-05-10):
先点注释,然后出现文字方框这时候点击粗糙度,粗糙度自己就会出现在方框里面了

网友A:
粗糙度可以这么标注吗

网友(点评):
右侧面不是都这样标注的吗

网友(点评):
这种规则的侧面,一般直接侧着标在投影的直线上,或者标在尺寸线上的吧。

网友:
哈哈,我刚刚试了,确实。只不过好像没什么用途啊?

网友(点评):
粗糙度再右侧面不就是要这样标注

网友(点评):
@毛主 粗糙度标注本来就可以选择带引线带箭头的啊,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

网友:
标出来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可以这么标注吗

右侧必须拉箭头是新国标的标注方法,图中老国标的标注方式直接标在工件表面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