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程图紧固件显示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2-05-10):
模型是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为什么工程图缺少线条?

网友A:
装配图检查一下配合和工程图视图是否存在倾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图检查一下配合和工程图视图是否存在倾角。

没有倾角呀,横平竖直的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