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件质量如何提高,这些方法一用就灵

楼主(2022-05-10):
一、初装控制点
1、装配前要熟悉产品的装配图和技术要求;核对其标准件、外购件的数量及规格,并加以检查是否与图纸一致。

2、焊接件:
(1)将所有焊接件按图示尺寸检查,并校正至图示尺寸和要求,保证横平竖直。
(2)所有焊接件须及时清除所有焊渣、焊点;表面焊缝不得打磨(除有要求外或需加筋板外),所有封口板需打磨光滑、平整。

3、零部件装配:
(1)零部件、焊接件先检查尺寸,再进行试装;
(2)所有零部件按图进行装配,检查各零部件有无干涉、尺寸、装配是否正确,再进行调试,所有合格后进行拆卸喷涂。

4、标准件:所有标准件不得随意摆放和踩踏,须摆放在箱内或货架上。
(1)气缸
①表面和接气口需做保护,接气口不得裸露在外。
②缸体表面不得有划伤,螺纹不得有损坏。
③气缸装配不得歪斜或扭曲,气缸前后销轴须互相平行。
④气缸装配转动处须灵活,不得有窜动间隙,行驶须顺畅,无抖动或爬行现象。
(2)铝型材
①型材表面需做防护,表面不得有划伤或划痕。
②型材表面不得打磨,无要求外,型材表面不得有加工痕迹。
③型材端盖(塑料端盖)初装时,不需装配,以防损坏或丢失。
(3)滑轨、滑块
①滑轨、滑块装配前须做防锈处理,滑轨表面不得有滑痕和打磨。
②滑轨、滑块装配时不得敲打,且装配面须平整。
③滑块装配时,滚珠不得掉落,滑轨须保证直线度和平面度;滑轨、滑块与装配面之交不得有间隙或垫垫片等。
④双导轨(或多条导轨)装配时,须保证滑块、滑轨在同一平面内或互相平行;滑轨、滑块与装配面之交不得有间隙或垫垫片等。
(4)轴承
①所有轴承需做防护(防尘)和防锈处理。
②直线轴承装配时,滚珠不得掉落,塑胶处不得敲打;导轴在直线轴承内行驶顺畅,不得有阻涩或爬行现象,且导轴表面无压痕。
③平面推力轴承上下两轴瓦外径相等,内径大小不一,内径大的轴瓦装在轴套内,内径小的轴瓦装在轴上,装配完后转动要灵活,不得有卡死或上下窜动现象。
④其他轴承在装配前,先检查轴套和轴有无退轴承的工艺孔或槽,若无则先需对称加工两个(或四个)退轴承的工艺孔或槽后再进行装配(装配尺寸一般是:轴套大0.01--0.02mm,轴小0.01---0.02mm),装配时轴承内外圈加润滑油或机油,再用木榔头(或橡皮榔头)轻轻敲打轴承内外圈至根部,不得用铁榔头直接大力敲击,轴承与轴、轴套装配不得有松动间隙,不得敲打轴承花篮或防尘圈。
(5)阀件盒
①所有阀件盒左右对齐,操作面板须在同一平面内,且操作面板与扶手高度差10mm以内,阀件盒与手柄间隙需在30mm左右(可用¢32圆管做靠模)。
②阀件盒盒盖与阀件盒盒体固定须采用M5螺栓固定,并须固定在阀件盒上、下两侧,在盒内须加焊M5螺母。
③阀件盒合体与手柄采用螺栓连接,不得焊接。
④阀件盒盒盖开启须轻松顺畅,盒盖与合体间隙不得太紧或太大,盒盖内形尺寸大于合体外形尺寸2mm。

二、总装控制点
1、装配准备
(1)装配区域清理,装配区不得有毛坯件、铁屑及其它金属;装配区域和工作台表面须用纸板或塑料薄膜防护。
(2)所有轴承在装配前都必须进行清洗、清理,并防尘。
(3)喷塑件管料需除沙,表面需用保鲜膜做防护处理;所有螺孔须用丝攻回牙,轴承位、销轴孔油漆须清理干净,所有表面除污、清理干净。
(4)表面处理件(电镀、发黑、镀铬等)需轻拿轻放并做防护,工件表面不得有划痕或划伤;若其表面有不均匀或划伤需重新处理。
(5)紧固件统计并领料。

2、装配工作
(1)所有零部件、外购件、标准件装配时不得拖拉,严禁在其表面踩踏,不得在其表面直接敲击,严防其表面有划伤或划痕。
(2)所有表面处理件表面须有防护,零部件摆放整齐,不得乱堆乱放,不得踩踏。
(3)所有轴承位、销轴孔须涂防锈油;轴承滚珠须加润滑油。
(4)轴承装配须用木榔头(或橡皮榔头)轻轻敲打轴承内、外圈至根部,不得用铁榔头直接大力敲击,轴承与轴、轴套装配不得有间隙,不得敲打轴承花篮或防尘圈;直线轴承装配时滚珠不得掉落,塑胶处不得敲打。
(5)滑块、滑轨装配时,滑块滚珠不得掉落,滑轨须保证直线度和平面度;滑轨、滑块与装配面之交不得有间隙或垫垫片等。
(6)气缸装配不得歪斜或扭曲,气缸前后销轴须互相平行,缸体不得与任何零部件有干涉;所有转动处须灵活,不得有传动间隙,且行驶须顺畅,无抖动或爬行现象;接气口须有保护,不得裸露在外。
(7)除无要求外,所有螺栓均须采用达克罗螺栓,且拧紧后须露2-3牙(盲孔除外);另所有螺栓只加弹垫不加平垫,有腰形孔时加弹垫和平垫,并加螺纹胶拧紧。
(8)所有手柄阀件盒盖固定螺栓均须采用不锈钢半圆头内六角螺栓,装配不得歪斜,盖面须平整。
(9)所有装配零部件都须保证横平竖直,在装配过程中防止工件表面划伤,并即时的清理工件表面污垢。
(10)所有转动部件都要求活动自如,无阻涉或抖动现象,无传动间隙。
(11)所有型材严防表面划伤,装配完后须即时清除表面污垢,并装上端盖。
(12)装配完后需自检,保证同一部件连接处所有螺丝规格一致,检查后将所有的螺栓做防松标记,开口销需加垫片,开口处弯成蝴蝶形;
(13)所有主机、臂杆上的刹车和限位全部装配到位,以防漏装;刹车汽缸接头在同一个方向(主机的右侧);夹具气缸所有接口一律朝外(或对称)装配,且接头不得与任何零部件有干涉。
(14)所有零部件装配完后,进行自检,并随同贴上该制造令的标签后摆放整齐或挂在调试区内。

网友:
达克罗螺栓?只见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