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形和桃型刀的区别?

楼主(2022-05-10):
这两种有啥区别呢?看视频国内用桃型更多,老外用菱形更多。

网友:
没必要多问,外国人的屁都是香的,按外国佬 的做就行,坛里的人都说过,轴承一定要买进口的,哪怕是印度阿三的也好,国外的P3相当于国产P0,国内只会仿,也仿不好,外国的月亮圆很多,虽然我没出过国,但听说过国外的空气比国内香多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专利限制了外形的设计。。。

网友:
个人觉得在主偏角一致的情况下,其实最主要是经济性的区别,切削刃数量不一样,一片WNMG可以用六次而菱形的CNMG只能用四次。

网友:
车床工,桃形可以端面外圆或者内孔端面,一把刀干了,减少换刀工时和刀具重复定位误差。菱形不好干,角度大切削角度容易干涉,角度小钢性不够。

网友:
国内选择W型刀片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实惠,多俩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专利限制了外形的设计。。。

不会。这些都是ISO的刀片形状,每家刀具公司都可以做。

网友:
菱形刀片:CNMG,特点是切削刃更强壮,可以加工更大的切深。桃型刀:WNMG,特点是有更多的切削刃。
常用的菱形刀片为CNMG12刀片,最大切深可达5-6mm,常用的桃型刀片为WNMG08刀片,较适合2-3mm的切深。
老外喜欢用菱形刀片,是因为老外更倾向于计算包括加工时间所产生机床及人力成本在内的综合成本。而菱形刀片可以提供更大的切深,进而提供更高的金属去除率,获得更高的加工效率,减少加工时间,从而降低机床和人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