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BT 1236-2017 工业通风机参考和设计

楼主(2022-05-10):
想请教一下,关于通风机的设计,我现在想做一个检测破壁机的通风实验,采集压力和流量。
大神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补充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的图片

对这个双管引风机印象深刻,一直想什么机器上能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双管引风机印象深刻,一直想什么机器上能试一试

我现在画了个圆柱的风管,领导说不用买流量计,可以计算出来。
我头都要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画了个圆柱的风管,领导说不用买流量计,可以计算出来。
我头都要大了

可以计算。问题是你知道哪些参数,需要求哪些参数,精度要求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计算。问题是你知道哪些参数,需要求哪些参数,精度要求如何

我现在看了1236-2017的里面,选择了A型:自由进口、出口,选装整流器为星型。
我可以测的就是Pe4、Pe6、△P。出口加引风机。
大佬我是否计算出质量流量qm,是不是就是出口的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