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5版本装配体零件如何制作柔性?

楼主(2022-05-10):
各位大佬,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装配体中自己制作一个“新零件”,然后编辑成零件,在设计树选择这个零件有属性。如下图所示:

如何将零件的类型求解为柔性的?我在网上搜,2020版本以后确实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是2015,2015既然有求解选项,那么就是说可以实现柔性的修改,只不过我还不知道如何操作,有没有懂这块的大神,帮忙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那是针对装配体的。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柔性一般是说装配体

网友B:
2020开始支持柔性零件(如弹簧),以前的版本仅支持柔性装配体

网友(点评):
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0开始支持柔性零件(如弹簧),以前的版本仅支持柔性装配体

如果2020之前的版本不支持零件柔性,那软件设置界面就不可能出现两个选项的。出现两个选项就是能够选择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针对装配体的。

看清问题再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2020之前的版本不支持零件柔性,那软件设置界面就不可能出现两个选项的。出现两个选项就是能够选择的 ...

楼主:
感觉好奇怪啊,老版本没有柔性功能为什么会出现柔性选项呢?

网友(点评):
上面写了是【零部件属性】,零件和子装配体共用了一个属性面板,这样的设定就很正常,通用的设定都可以设置,不通用的部分就变成灰色不可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清问题再回答。

嗯。感觉你比我懂的更多,墙都不扶就服你。

网友(点评):
别跟文盲较劲

网友(点评):
哈哈,楼主这语气,也不试试你说的对不对就嘲讽一波。。。(最尴尬的就是你说的还是对的。。)

网友(点评):
哈哈,其实我第一反应也是要怼回去的,不过我现在的职业不允许我这么干(除非忍不住)

网友:
哈哈,我2014版本。
你插入一个新装配体再进入这个属性框,你就知道能不能选了。

网友C:
魍大侠说的很清楚:2020版本以后才支持零件柔性选项(零件发生材料伸缩),早期版本只支持装配体内设置零件柔性(装配体内的某零件装配位置发生变化),两种柔性的实际意义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感觉你比我懂的更多,墙都不扶就服你。

感谢感谢,不过希望大神解答问题的时候说的细一点,容易误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魍大侠说的很清楚:2020版本以后才支持零件柔性选项(零件发生材料伸缩),早期版本只支持装配体内设置零件 ...

是的,那个确实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