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不正经的solidworks基础课⑤

楼主(2022-05-10):
设计树是有一个【退回控制棒】的,官方设计它的目的是啥,咱也不清楚,咱也不敢问,不过我个人喜欢用这个功能来编辑某些关联特征,避免各种报错让人崩溃。

1、通过拖拽【退回控制棒】,可以让设计回退到之前任意特征,就像这样(从鼠标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掌握这个功能只需要“有手就行”):

2、恢复到正常状态,可以再拖拽回来,也可以在设计树中右键,选择【退回到尾】

3、想要回到上一次的“退回状态”可以在设计树中右键,选择【退回到前】

4、如果想精确地退回到某一特征,又不想用“手”,可以在设计树中右键单击退回的特征,选择【向前推进】

网友:
学到了一招

网友:
大佬,solidworks装配图BOM直接链接到exel,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在工程图里【插入】——【基于excel的材料明细表】,试试这个,我电脑的软件有问题,一直没重装,没法截图

网友:
这个退回操作有时候会是个坑,装配体中有退回零件,这个装配体就无法装配到另一个装配体中。
关键是这个零件有时候还很难找出来。。。
重新打开装配体有时他会提示将退回零件推进,大部分情况又不提示,所以零件保存的时候还是建议留意把退回状态清理掉

网友(点评):
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后面我找时间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考虑不周的时候,经常退回去添加特征

网友(点评):
是的,对于复杂的零件更是要频繁退回去改

网友:
装配体里退回容易报错,

网友(点评):
这个和绘图习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