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

楼主(2022-05-10):
芯轴不转,滚筒转。靠卡簧定位,轴承和芯轴有2mm的间隙。
想知道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推不推荐这样这是。
顺便问一下,轴用孔卡好还是用轴卡好,有什么依据,还是设计习惯。

楼主:
之前照片没有上传,这是图纸示意

网友:
这种辊子里边一般不用整根的轴心,对精度的要求也不高,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矿山上用的很多。其他领域不清楚。

网友:
2mm间隙一般是怎么选择出来的?间隙一大负载能力会差很多。

另外。
最近在分析油泵的磨损,只是辅助,并不熟悉。我们的轴径大约只有6-8mm,但是间隙我记得非常清楚,5um。这个也差太多了。
在帮他们分析为什么磨损,那些因素可能导致或者知道了磨损(某大客户哪里反复失效,全球众说纷纭捣鼓半年了)
间隙和润滑的设计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A:
最近刚好画了个滚筒给大家看看

网友:
用个光轴锁紧环,占用大概1厘米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好画了个滚筒给大家看看

谢谢分享,请教一下摩擦垫起什么作用?轴承壳里面的轴承是怎么装入的?

网友:
用了四个轴承呀?感觉此机构好复杂

网友:
多辊同步,然后每根辊扭矩限制,防划伤?

网友B:
间隙这么大能不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间隙这么大能不能用呢

2毫米间隙对于有烘箱的地方根本就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好画了个滚筒给大家看看

积放辊筒

网友:
这种输送机辊筒要求精度低,成本低,易装配,左右允许串动.如果不留间隙,各部件轴向尺寸的精度就都需要很高才能装上,人工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