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0.075mm,小直径不锈钢管扩孔疑问

楼主(2022-05-10):
各位坛友晚上好,最近在处理一批整型扩孔件。当时想的挺简单,直接手压机连接冲头直接冲压扩孔。想用模具方面来解决,用得手压机上装冲头,实际压下来,扩孔后得同心度惨不忍睹,而且尺寸也不达标。上拔不出来。请大家指点迷境怎么处理这个呢。 产品外径2.65mm, 长度5mm,壁厚0.075mm。冲压拔内径2.5mm扩到2.6mm.

网友:
壁厚0.075mm?按这尺寸感觉,拉细更可行点,类似冷拔毛细管的工艺

网友A:
小批手工做,直接压的话,外壁支撑+凸模前面直身导正后面胀型部分稍微带一点小锥度,脱料可能会好一点。或者2.6的杆子中心做斜锲位,多开几个爪,撑一下试试。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批手工做,直接压的话,外壁支撑+凸模前面直身导正后面胀型部分稍微带一点小锥度,脱料可能会好一点。或 ...

搞个空气动力,应该更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空气动力,应该更靠谱吧

刚看到帖子,我这边试验了个方案,用低钻速钻床装配着扩孔冲头,钢管固定住两边有卡环包裹住。扩孔还不错,就是旋转力会把钢管内外径划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帖子,我这边试验了个方案,用低钻速钻床装配着扩孔冲头,钢管固定住两边有卡环包裹住。扩孔还不错 ...

液压扩孔一般上点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帖子,我这边试验了个方案,用低钻速钻床装配着扩孔冲头,钢管固定住两边有卡环包裹住。扩孔还不错 ...

LZ的案子解决了?

网友(2022-07-05):
用聚氨酯涨形试试。如果缩孔,旋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