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完零件就打不开了

楼主(2022-05-11):
经常会出现改完零件,保存退出后再打开就打不开,大佬们,心态崩了,求指导

楼主:
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还有就是有时候整个模组装配体打不开,但模组下面的零件可以打开

网友A:
是不是存放的位置有问题

网友B:
有加密软件吗?或许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加密软件吗?或许可以考虑

有的,这个会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存放的位置有问题

整台设备的零件都在一个文件夹里,这个怎么存放比较好

网友(点评):
那应该没事呀,我也是习惯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有时放在别的文件夹里,软件找不到了就报错。

网友:
我碰到的装配体零件压缩就两种情况1.文件位置缺失(也就是在该文件目录下找不到该零件)。2.文件名字改动导致无法找到零件
PS:这种情况度娘可以给出详细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这个会影响吗

一般设置好了之后不会,虽然变更之后重新加密了,但是格式没变的话,不会打不开,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可以排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这个会影响吗

啥加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加密软件?

估计是亿赛通之类的,我们公司也有,之前SolidWorks的模板,改了一下之后,没法出图,调用不了,申请解密之后才可以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加密软件?

绿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