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用图解法求曲柄和连杆的长度

楼主(2022-05-11):
哪位大神指导下,面试遇到的题

网友:
SW直接画出来

网友:
高中数学吧,D点为原点0,0 建坐标系,列方程式,求解

网友A:
曲柄摇杆机构,就是一个秆做圆周转动,一个秆来回摆。
那么就是aB比BC短。也比CD短
如果长过BC,那CD就是曲柄,不符合题干。
如果比BC长,那就是要么成了双摇杆,要么就是CD为曲柄,也不符合题干。
题中说,摇杆摆动20度。
那就是,以A为圆心,AB为半径做圆,当AB成CD的一条延长线,这个时候成一个三角形,CD是是向上的10度。

以A为圆心,AB为半径做圆,当AB和AD重合,这个时候成一个三角形,CD是是向下的10度。
这时候,就是求方程和几何图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柄摇杆机构,就是一个秆做圆周转动,一个秆来回摆。
那么就是aB比BC短。也比CD短
如果长过BC,那CD就是 ...

感谢,感谢

网友:
关键就是搞清楚曲柄摇杆机构的两个极限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柄摇杆机构,就是一个秆做圆周转动,一个秆来回摆。
那么就是aB比BC短。也比CD短
如果长过BC,那CD就是 ...

不对吧,应该是AB和BC在两个方向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分别对应上下10°的极限位置

网友(点评):
你说的和我说的不就是一回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曲柄摇杆机构,就是一个秆做圆周转动,一个秆来回摆。
那么就是aB比BC短。也比CD短
如果长过BC,那CD就是 ...

点评不知道咋回复,较真一下,你写的是AB和AD重合时,角度是-10°,这是不对的;AB是CD的延长线时,是+10°,这个我没理解

网友(点评):
说错了,是AD的延长线,不是CD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评不知道咋回复,较真一下,你写的是AB和AD重合时,角度是-10°,这是不对的;AB是CD的延长线时,是+10 ...

你的第二张图,两个杆共线,相当于是延长线。这个时候,摇杆处于低点位置,
第一张图两杆重合,摇杆处于高点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二张图,两个杆共线,相当于是延长线。这个时候,摇杆处于低点位置,
第一张图两杆重合,摇杆处于 ...

较真的点在于:不是AB和AD,而应该是AB和BC。算了,估计是你写错了,终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