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焊接不锈钢薄板

楼主(2022-05-11):
最近在研究电阻焊焊接不锈钢薄板,想问问大虾们,对于焊接不同厚度的不锈钢薄板焊接电流、焊接时间和焊接压力是不是有相关的参数范围?有懂的大神吗?我刚接触焊接行业,一头雾水。

网友:
设备厂家会推荐一个大概范围的,具体的参数得通过工艺评定来确定

网友A:
究竟有多薄?0.3?

网友:
多实验,多验证,次数多了你就有经验了,期待你发你的经验成果。

网友:
去看看汽车厂焊接车间的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竟有多薄?0.3?

厚度均为0.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竟有多薄?0.3?

厚度均为0.6mm。

网友:
用激光焊

网友:
控制压力 焊接时间 焊接电流波形 注意焊点前后 后边焊点有前边焊点分流需要加大焊接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均为0.6mm

文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