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孔做的螺纹孔显示问题

楼主(2022-05-11):
M12的螺纹孔,底孔深30.75,螺纹深度25,怎么显示这样?
锥孔好像隐隐约约有母线,圆柱表面还有碎片一样的效果,是显卡弱鸡?
按摩店的RX580 8G

网友A:
17年的老卡了,带2018之后的版本都会吃力,换不同版本的显卡驱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年的老卡了,带2018之后的版本都会吃力,换不同版本的显卡驱动试试吧

我后来给了材料后,显示正常了

网友(2022-11-03):
估计是显卡带不动了

网友:
好的电脑不会显示成这样,电脑要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