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时需要监控冷却水的水流量吗?

楼主(2022-05-11):
各位大神,电阻焊需要对冷却水的水流量进行监控吗?

网友:
去看看电阻焊的基本要求和操作要求,你就知道了

网友:
管上装个基恩士流量计设定大于多少L/min 不足就有一个输出到PLC做处理就行了。

网友:
1、需要持续对焊接电极、电极基座进行冷却,是保证焊接质量的一个要点。
2、流量监控就是保证冷却水一直循环。就SMC、KEYENCE的流量传感器就行了,设定阈值。低于阈值时输出信号给PLC监控就行了。
3、水流量的实效值监控意义并没有很大,看贵司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