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不正经的solidworks基础课⑥

楼主(2022-05-11):
  遇到那种“折腾千变也不厌倦”的甲方和领导,solidworks的配置功能就派上用场了,先来看下配置页面的图标:

1、 手工配置(默认配置)
说实话这个翻译直接麻了,不过也拿他们没办法,就这样吧,累了。就认为是我们或者系统添加的配置就好了。

2、(基于手工)派生配置或具有爆炸状态
就是下方有子一级的配置,或者是显示爆炸图的配置。

3、使用系列零件设计表
这个我们后续会细说,玩管路或者自定义标准件是绕不开这个的。

4、(基于系列零件设计表)派生配置或具有爆炸状态
同上。

5、配置的数据集完整且最新
反正官方就是这么翻译的,我是第一次感觉普通话真™难以理解……呃,言归正传,这个就相当于表示“我已经重建模过了”。

6、将在下次保存文档时生成配置的完整数据集
同上,在solidworks2018当中,这个“保存”的图标是通过右键手动添加的。

7、系列零件设计表
后续再细说。

一个概念:

其实看到上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疑问——派生配置是个啥?
我们先手动建立几个配置,如下图所示:

配置A是文档自身的默认配置,在下方新建了一个派生配置B,此时A是父配置,B是子配置。与A同一级别再新建一个配置C,A、B、C三者的关系如下表:

更改配置A然后将更改应用到: 对配置B的影响 对配置C的影响
此配置变更 不变
指定配置(A) 变更不变
所有配置变更变更

也就是说,只要变更父一级的配置,那下属的子一级配置一定会发生变化。如果反过来,修改子一级配置(B)的参数,A和C并不会变化(A中原本与B链接的参数会自动断开)。

一个操作:
当文件较大,或者配置过多时,如何选择需要的配置又成为一个问题,从上到下依次显示一遍来确认对显卡和心脏都是个不小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用【显示预览】功能(只调用预存的预览图,节省系统资源)。

有其他问题欢迎留言讨论,今天,你学废了吗?

————————

补充一下,新建配置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右键配置树顶层的【零件/装配体】,建立一个与默认配置平级的配置(相当于前面例子中的C);另一个是在【某配置】上右键,建议一个子一级的派生配置(相当于前面例子中的B)

网友:
就是加配置的时候,得返回原配置选择此配置,比较麻烦

网友:
比如螺钉要两种长度,我新建配置改完长度回到原配置长度不是没变

网友(点评):
新建配置有两种模式,你选另外一种

网友:
添加派生的配置?

网友:
它默认就是所有配置的

网友(点评):
看我1楼最后补充的部分

网友A:
大佬是在教软件这门课吗?感觉对这个软件太熟悉了!

网友(点评):
没有,我教化学和作文。以前在solidworks相关公司做过售后

网友(点评):
我泪奔了,我学机械的,这软件还没大佬精通。大佬应该搞机啊

网友(点评):
最早确实是搞机的,专职搞了不到10年吧

网友:
大佬问一下,设置了自动以轻化状态装入零部件,但是在大型装配体模式下打开子装配会有概率依然将每个零件还原,同时再看设置里自动以轻化状态装入零部件选项的勾已经没有了。这个问题我在15/17/18的sw里都遇到过,目前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点评):
没遇到过,我找时间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是在教软件这门课吗?感觉对这个软件太熟悉了!

那不是达索么?

网友:
楼主你好,solidworks Enterprises PDM这个软件是需要单独下载安装吗

网友(点评):
是的,而且这个软件的服务器需要安装在网络或者本地的服务器上(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普通的家庭或专业版是不支持布置的,当然也可以尝试用虚拟机)

网友:
可能是自己水平不够,
感觉配置用起来很麻烦,容易出错,特别是零件改动较多,并要装配
喜欢用另存为+备注。

网友(点评):
配置适合于系列零件设计、成熟产品不同用途(出图、展示等)这样的场合

网友(点评):
自学的,很多还不会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是在教软件这门课吗?感觉对这个软件太熟悉了!

高手,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