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寸的牙根一寸的牙为什么不一样啊

楼主(2022-05-11):
百度上有的是25.4有的是38,都乱了

网友:
啥螺纹呐

网友:
英寸和寸怎么会一样呢?
公里和里还不一样呢,公斤和斤也不一样呢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个区别啊

楼主:
英寸的螺纹

网友(点评):
哦,你的寸和英寸是一回事啊

网友A:
管螺纹是指管子的通径哟。。

网友(点评):
那英寸制的螺纹指的是什么

网友:
英寸是英制,寸是传统长度单位;不过在机械行业,一般说寸都指的是英寸吧。

网友(点评):
然后就分不清了管螺纹上面的寸跟英寸的区别

网友:
参考一下,1寸的管指得是DN25的公称直径,可以是∅32也可以是∅34

网友(点评):
DN25是直径25吗,那不是矛盾了

网友(点评):
DN25表示的是公称直径,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值,他可以是∅32也可以是∅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螺纹是指管子的通径哟。。

要看你什么系列,英制螺纹也有好几个代号。

楼主(2023-11-02):
一英寸等于25.4mm
G1表示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英寸等于25.4mm
G1表示的是什么

G1是1(英)寸的管螺纹,1寸说的是通径。至于外径,为了板牙的通用性,在不同压力等级下,管子外径是不变的,变的是壁厚,所以内径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在不同压力等级下,都是1寸通径的管子,壁厚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就像塑料管,上水和下水,外径相同,但壁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1是1(英)寸的管螺纹,1寸说的是通径。至于外径,为了板牙的通用性,在不同压力等级下,管子外径是不变 ...

通径是什么意思 跟中径又不一样

网友(点评):
就是个代号,就像桑塔纳,具体有桑塔纳2000、3000、VISTA,而不是捷达。具体不同压力等级下的1寸管的区别就是2000、3000、VISTA的区别。

网友(点评):
随着社会发展,1寸管子的压力等级越来越高,壁厚越来越大,对应的流量也就不一样了。。选型的时候,就是根据压力,流量,损耗,成本来平衡的,是选1寸还是2寸。所以,1寸就是代号,大概其是多么粗的管子。

网友(点评):
几百年前,压力做不起来,1寸管子就是一寸管子,后来压力做起来了,就就乎板牙,外径不变,把壁厚加厚,但还叫1寸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