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深度标注

楼主(2022-05-11):
, 图示盲孔,这种标注可以吗

网友:
我一般把(配铜螺母)放在7后面并打个括号,或者在线下面另外起一行

网友A:
如果没有具体要求,你就直接写个配几个多大的螺母,
没必要写底孔和深度。如果对螺母长度严要求,那就写螺母长度就可以了。
像这类配做螺母的,写的越细,到时候问题越多,
比如你这个件,5.9的底孔,结果人家打了5.95毫米,螺母放进去掉出来了,
供应商会说你这没有公差,按照未注公差,3-6公差0.05,人家是符合的。
或者供应商会说,买不到7毫米的,6毫米的行不行。或者10毫米的行不行。
你又得折腾看图看确认行不行。

网友(点评):
对的,标注不要拘泥各种标准,有时候多写点文字说明,简单省事还不容易出错。把需求说清楚,人加工的给整的明明白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具体要求,你就直接写个配几个多大的螺母,
没必要写底孔和深度。如果对螺母长度严要求,那就写螺 ...

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