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人画的图,有点疑问

楼主(2022-05-11):
环形工件,用三爪内撑方式装夹定位,示意图如下。
疑问点:工件内径54,为什么夹爪外径设计成53.8?是为了保证夹紧时接触点一致吗?

楼主:
题目有点歧义,题目指的是设计夹爪的人,不是正文中画草图的人。。。T_T

网友:
没看懂,管类夹装不都大概是这样?要么外夹,要么内夹。

楼主:
|hl90发表于 05-11 16:35没看懂,管类夹装不都大概是这样?要么外夹,要么内夹。
装夹方式没有疑问,疑问的是夹爪的设计尺寸为什么跟工件的尺寸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夹方式没有疑问,疑问的是夹爪的设计尺寸为什么跟工件的尺寸不一致。

一致的话,不就没法装了吗?小一点,装进去之后卡爪再张开这样?

网友:
没现场经验,你实际去现场装下就知道,为啥做成53.8了

网友A:
咳咳……我要准备开车了啊,这个问题有女朋友的秒懂。

网友(点评):
大侠教师思想要纯净哦

网友(点评):
不能学现在的教授哦动不动就潜规则小三啊

网友(点评):
潜规则学生妹

网友(点评):
潜规则?说白了不就是正常竞争不过别人,耍不干净的手段吗?咱不屑干那个。想当年咱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哦(─‿─)

网友(点评):
大侠心情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咳咳……我要准备开车了啊,这个问题有女朋友的秒懂。

大佬先别开车,等1分钟,我确诊一下,
lz觉得53.8不合适,你打算做成多大,公差多少?

网友(点评):
再晚说1秒车门就焊死了(*゚∀゚*)

网友(点评):
油门踏板焊上~~~~~~···.

网友:
类似数控车床的夹爪啊,夹爪尺寸一般是要比工件尺寸小的,一是便于工件装夹,二是一般数控夹爪是带液压或者气压的,工件放上去之后踩一下液压开关会让夹爪撑大或者缩小来夹住工件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05-11 17:20没现场经验,你实际去现场装下就知道,为啥做成53.8了
三爪的,卡盘收缩状态下,工件装进去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卡盘张开后,夹爪贴合工件内径完成定位,这时候卡爪的外圆直径不是应该设计成与工件内径一致吗?

网友(点评):
理论上无法加工成完全一致,如果这时候选择相同尺寸,追求理论上的大面接触,结果就是对中性很差。

网友(点评):
谢谢魍侠,大。。。概懂了。。。点

网友(点评):
大侠已经给你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卡爪外径与工件内径相等的话,理论上来说是最理想的夹持状态(完全贴合);

网友(点评):
但是我们的零件是存在尺寸偏差和形位公差的,而且这个偏差不是均匀分布的,夹持形变也不是均匀的,这就会导致工件三个夹持点上的受力发生变化,接触的面越大,形变差异越大,反应出来的结果就是工件的对中性差。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5-11 17:27咳咳……我要准备开车了啊,这个问题有女朋友的秒懂。
愿闻其详(*_*)

网友(点评):
三点可以定圆,六点就比较苛刻了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05-11 17:20没现场经验,你实际去现场装下就知道,为啥做成53.8了
三爪定位,卡盘会收缩,并不会影响操作呀。。。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三爪卡盘不仅可以收缩,也可以往外胀么?

楼主:
还有一点说明一下,另一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人设计的类似应用场景的夹爪,两个直径尺寸是一致的。。。所以不太清楚这两种设计思路上的具体应用差异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5-11 17:55
大佬先别开车,等1分钟,我确诊一下,
lz觉得53.8不合适,你打算做成多大,公差多少?

我比较能理解做成和工件一样的尺寸进行装夹。
另外再扩展一下,如果是装夹外径,按类似逻辑,那么夹爪直径是不是要比工件扩大一点点?

楼主:
这也让我想到内径千分尺的测头结构,三根圆柱凸出来贴住工件内径,完成测量,是不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B:
你是想三爪外圆直径也是54±0.0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三爪外圆直径也是54±0.05吗!?

是的,这样夹爪张开后跟工件贴合情况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也让我想到内径千分尺的测头结构,三根圆柱凸出来贴住工件内径,完成测量,是不是类似的原理???

你这个测量是静态不动的,车床是有液压或者气压的;设计成一样的夹具,中间有没有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测量是静态不动的,车床是有液压或者气压的;设计成一样的夹具,中间有没有缝?

我能理解理论和实际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张图纸中,同类的装夹场景下,就设计成尺寸一样的;
----我想知道两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或者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如果按图中的设计,装夹时就是一条线接触,一致性也许会更好,但直径设计成一样,装夹时如果保证70%的接触,是否表示装夹刚性增强呢。。。

网友(点评):
内径千分尺就是三条线接触,保证定位准确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1   加工的情况下,需要夹持更可靠,可以考虑尽量贴近零件的尺寸;
 2  装配的情况下,保证夹持准确又对加持力要求不高的情况,同尺寸或小一点就没那么重要了。

网友:
直径设计的小一点能保证是三条线接触,三点均匀定位一个圆。
如果设计成一样那就有概率比54大,这时理论上是6条线接触,但是实际上这6条线因为误差是不会在同一个圆上的,因此反而会夹不稳

网友:
做软爪是最理想的。

网友:
如果设计成54的话只是理想状态。设计成53.8,卡盘撑开后是三条线接触的,但是53.8又是又是接近54的,所以说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悉心解答!

网友:
我有点儿眼拙,你这三爪不是车床上的卡盘吧,是弹簧夹爪?要是弹簧夹爪的话,他的尺寸应该不对吧。当然你的图也不对。关键猜不出你这爪子的形状。还是给3D好

网友(点评):
就是三爪内撑卡盘,不是弹簧夹爪

网友:
避免夹痕~

网友:
这是表达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