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零件分别什么材质?

楼主(2022-05-11):
咨询一下社友,有没有人接触过这样的零件,很小的零件(尺寸也就40毫米左右)。一个看上去是黑颜色,一个看上去是银白色。掂在手上比较轻。能看出大概是什么材质吗?

网友:
看着像粉末冶金,之前用的直线导轨的压块,就是粉末冶金的,和这个质感很像

网友:
第一件是钢板切割,很像。

网友A:
像粉末冶金,模具压出来的样子。表面颜色能刮掉吗?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线切割的,第二个是粉末冶金的;
第一个线切割是因为我看到一条线;
第二个材质看着像粉末冶金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确实第一个可能是线切割,中间部分的纹路也有点象

网友:
第一个好像是精密铸钢,就是失蜡浇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粉末冶金,模具压出来的样子。表面颜色能刮掉吗?

能够刮掉。用一段时间,黑色就逐渐脱落了。

网友:
看不出来,第一个有无磁性,第二个从孔倒角过渡以及三个齿边看像是粉末冶金。

网友:
是不是铝件阳极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