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测量螺旋角,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2-05-11):
模数为1的斜齿轮准确测量螺旋角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我通常用滚印法粗测后,再利用m、z、d等凑数。
要精确就得是专门工具了。

网友:
三坐标呀

网友:
同意二楼。如果不是角变位的话,拓印测量加凑数验算,对于条件简陋的单位来说,恐怕只有这一种办法可用。如果验算后,差距太大,就得考虑是角变位的可能了。

网友:
难测的就两个一起换了

网友:
百度文库有简易测量方法,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测量要求。

网友:
中心距和模数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