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吊装电机螺丝容易松动?

楼主(2022-05-11):
领导说电机这样安装螺丝容易松动。。。。。。。。。。
解释说电机正反转的惯性导致螺丝非常容易松动。
但是个人认为,电机悬空垂直向下,能提供更大的预警力,类似弹垫的作用,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产品比较弱但是专业比较强。

我觉得你需要控制振动。固有频率尽量高,负载尽量和振动不在一个方向。
振动有两个问题:1)固有频率,如果你悬挂,固有频率很低,结构很弱  2)你要考虑你的电机运动时候的加载是否和你的固有频率的振型一样,如果一样,那么必须要调整。

网友:
螺丝固定的力就来自于摩擦力;
你这样倒着挂,
有没有考虑电机的震动;
震动频率和螺丝松动频率一致时;螺丝就开始松动;

你这个所谓预紧力,只会拉断螺丝;
弹垫的作用力是垫片恢复的力;
不一样;

网友:
立装对电机也有要求,电机有没有骨架油封,轴承油脂会不漏到转子中间,螺丝松动取决于震动频率,跟立式和卧式差别不大,

网友:
领导说得对✔~~~~~~···.

网友A:
上面的大神分析都不错,如果结构上非要采取吊装,建议采用2楼大神的看法,想办法增加结构强度提升固有频率。比如选用带法兰盘的电机,还可以加过渡板增大法兰盘与机架的固定强度等。

网友:
立式安装的电机跟卧式安装的电机是不一样的,现在电机还有可以卧式安装也可以立式安装的,立式安装时需要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吧

网友:
领导说得对✔

楼主:
好吧领导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大神分析都不错,如果结构上非要采取吊装,建议采用2楼大神的看法,想办法增加结构强度提升固有频率 ...

哎,哎,哎,屌丝脾气不好,看到就来气。。哈哈。。
你能不能区别一下强度和刚度。。这个是机械设计最基本最常用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