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机械设计关于电机选型

楼主(2022-05-11):
Dear all大佬
   见字如面,在这给您问好。
  刚入行,对于非标设备设计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短板有几个不解的地方还望解答一二。感谢(抱拳)

关于传送带电机选型——怎么搭配减速电机,跟电机减速比
  例如:带动50kg的物体,齿轮带轮50mm,我是算出扭矩,电机功率,选择对应规格型号电机,传送速度方面是估算速度,大概计算N=V/2Πr,得出传送带需要的转速,实际所需转速/电机额定转速,求得减速比?但是扭矩会不会因减速机变得过大了。

主要是例如选择精研减速电机最小的功率电机扭矩已经比我的所需安全系数扭矩大,我还要搭配减速机配比的疑惑?就是我直接不用减速机用变频调速就可以了?

网友:
减速电机本来就自带减速器,扭矩够了当然不用再另外加减速器了。

网友:
直接变频器就可以了,调节传送带快慢!

网友:
你可以倒着推啊,如果你把50KG的物体放在平台上,地在摩擦力取决于你的推力或者拉力,那么你将这个推或拉力转换成输出扭矩,当然扭矩跟你的齿轮或者与链轮的直径有一定关系,另外有一个安全系数,看工况。手册中一般工况是1.2-1.3倍,另外还要看你的加速度与减速,如果是加速度的话功率会更大,网上搜一下然后找一个例子把每个一个参数与哪些因素有关多研究下你就会慢慢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