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锻打件,用机加成型刀,刀的材质用什么的

楼主(2022-05-12):
车一个圆弧,想用刀直接扎进去,用圆形成型刀直接扎进去,刀的材质用什么材料的

网友:
有零件图吗?一般可以通过车刀搞出来,尽量不要用成型刀,
零件材料是什么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你那个圆弧应该是R10,有这么大的车刀片,也比较好找,但我个人不建议你这么干,这么大的车刀片相对来说槽型比较单一而且都比较钝,加工时的切削阻力会非常的大,你这么直接扎进去,这么单薄的工件我觉得一定会变形,个人拙见,望慎重。

网友:
用刀宽4-6的R槽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