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塑料壳边怎么改色?

楼主(2022-05-12):
客户想要把AGV的橙色换成别的颜色,AGV厂家说订货数量太低不给免费换色,单台换色报价又太高,图上橙色部分没找到怎么拆除,开始以为是贴纸,扣不掉,感觉像是塑料件。橙色装饰部分应该怎么换色呢?有考虑过喷漆,但是遮挡不太好弄,定做贴纸的话怕长时间会老化脱落,有没有熟悉AGV的大佬,望指导或者帮忙分析,感谢!

网友:
可以遮喷吧,汽车的4S店喷漆不也是这样做的么。但是要考虑这个原始油漆要不要打磨掉。

网友A:
先确定客户想换成什么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客户想换成什么颜色。

黄色

网友B:
直接遮喷,把橙色的打磨掉,刮一下腻子,重新喷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遮喷,把橙色的打磨掉,刮一下腻子,重新喷漆

我觉得,可能不用打磨,刮腻子。

底色和面色很接近。直接贴美纹纸,喷一部分,让客户确认下。

网友:
长久办法好像只能把橙色打磨然后再喷底漆和面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遮喷,把橙色的打磨掉,刮一下腻子,重新喷漆

目前看来遮喷是比较经济易行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不用打磨,刮腻子。

底色和面色很接近。直接贴美纹纸,喷一部分,让客户确认下。

不行的,看图片,像是亮漆,不打磨油漆附着很差的,再一个,直接喷,也比周边厚一点,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看图片,像是亮漆,不打磨油漆附着很差的,再一个,直接喷,也比周边厚一点,不好看

你说的有道理。橙色不接受要改黄色,可见客户是一个事B,小心一点为好。

网友(点评):
个人建议先局部做一部分,发各个角度照片,视频,让客户确认了,再整体干为妥。

网友(2022-07-12):
直接喷漆?

网友(2022-08-26):
内部照发几个看看呢

网友(2023-11-09):
有一种喷剂可以除漆,特别干净,然后再整体电泳就行了

网友(2024-06-07):
这是海康的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