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边线和圆柱面配合问题

楼主(2022-05-12):
是想让滚轮沿着弯道 还有弯管滚动着行进,但是配合时候是滚轮的边线和管内壁配合无法配合。难点还是在转弯时候。试着用轨迹曲线(圆管中心拟合曲线,)配合,好像也不好使。有大侠知道怎么弄不?

楼主:
也试了下这种。

网友A:
在弯道零件上用草图画运动轨迹,在滚轮中心用草图画一个点,装配体里选择点与线重合,就可以用鼠标拖动了

网友(点评):
记得画轨迹线的时候,就是按照滚轮中心的点走过的轨迹去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弯道零件上用草图画运动轨迹,在滚轮中心用草图画一个点,装配体里选择点与线重合,就可以用鼠标拖动了

好的  我试一下。

网友:
查看SW自带的帮助手册,凸轮路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