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零件相关的配合信息

楼主(2022-05-12):
最近想换软件,因为感觉solidworks便捷些,可以提高制图效率。我之前用的creo。现在软件操作基本熟练了,就是装配体里面,配合是和零件分开的,creo里面直接点一个零件装配编辑就会显示相关转配,solidworks怎么查看。打个比方一个装配体里几十个零件,配合里面就有一两百条,怎么很快的找到我想知道的零件和其他零件有哪些相关的配合。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过定位或者欠定位

网友:
选中零件,鼠标右键,查看配合

网友:
SW过定位会报警且不能完成,欠定位则可以拖动

网友A:
在装配体设计树中的零件下方,可以看到该零件单独的配合文件夹(图片中软件版本2018)。其他就像3#说的,过定义会报错,欠定义可以拖动。

网友:
零件上右键-曲别针(带眼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体设计树中的零件下方,可以看到该零件单独的配合文件夹(图片中软件版本2018)。其他就像3#说的, ...

感谢大佬

网友:
查看配合有3种方法:1.在设计树下鼠标左键或右键点击零件,会跳出几个命令,点击查看配合2.选中零件(任意面),点击设计树上方的propertyManager按钮3.魅者的方法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22-12-16):
我刚好学习CREO,SW我很熟悉。有空咱们交流交流吧。
微信:alexzhu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