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风的负压和风量计算

楼主(2022-05-12):
有10个300L的槽体,里面都盛有碱性液体,温度在50度左右,平时是盖起来的,有盖板。
但工作时车间里味道特别重,想增加一个离心风机,直接把槽体内的蒸汽抽走,不知道选用多大的流量的离心风机,
请问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或者经验值吗?

网友A:
300升等于0.3立方米,
10个就是3立方米,
给个安全系数2
然后你去找找有没有风量是大于或等于6立方米/分钟的风机
工业电控箱那种150×150的,我给厕所按了一个,一分钟2立方米,抽完烟再也不怕老婆骂了。

要注意,风机有的是立方米每分钟,有的是立方米每小时。

网友:
应该优先考虑耐碱性

网友:
车间多大,每分钟换多少次一下就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升等于0.3立方米,
10个就是3立方米,
给个安全系数2

收到,谢谢

网友(2022-09-05):
就这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