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线怎么跑到物体前面的来了?

楼主(2022-05-12):
轴测图,明明是螺钉在外面,有两个线怎么穿越螺钉显示在外了?
模型中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而且螺钉线也一部分圆弧缺少了,怎么回事?

更奇怪的是,同一个视图,只有这个地方有问题,
而其余6给螺钉的地方却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刷新一下,或者关掉再打开试试

网友B:
圆角边线可以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角边线可以不显示
但同一个视图,这三个螺钉有问题,其他几个反而没有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一下,或者关掉再打开试试

没有用,怎么打开都这样

网友C:
怀疑你用的是正版SW,看你出了很多bug

网友:
把这三个螺丝删掉,复制好的过来再装配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用的是正版SW,看你出了很多bug

别逗我,居家办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