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固定连接

楼主(2022-05-12):
排除焊接,用什么结构可以使弹簧和2个钢管连接牢靠,结构外径不超过35,请各位大神指点。@淡然 @憨老马 @stoplonely

楼主:
忘了讲了,中心孔20范围内镂空,不能用了固定

网友A:
弹簧就是一般压簧、两端并紧磨平?两根钢管有相对运动吗?

网友B:
拉簧,压簧,有钩没钩。

网友:
思考一下如何提问,才能有效地传递足够多的信息给受众。

你们的语文,都是小学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C:
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附几张图。

网友:
把问题讲清楚
不知道你在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就是一般压簧、两端并紧磨平?两根钢管有相对运动吗?

相对固定,2根钢管来回运动,弹簧要承受500N的拉力不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小的建议啊,附几张图。

图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簧,压簧,有钩没钩。

不好意思,图没显示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相对固定,2根钢管来回运动,弹簧要承受500N的拉力不脱落

要不你买个臂力器看看?

网友(点评):
还别说,这个固定的还挺牢固的。

网友:
胶水粘也可以哦。有个日本的节目,最强胶水和最强磁铁的两个发明人PK,最后是胶水胜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买个臂力器看看?

谢谢。已考虑过,这种是焊接的。不能使用焊接。

网友E:
装一个塑料套管,一端固定 (过盈配合或者钢丝固定),另一端相对滑动;

网友:
如果外侧不行,考虑装内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买个臂力器看看?

还别说,我也挺好奇,哪位仁兄手边有这玩意,帮忙看一眼说说啥情况

网友:
弹簧可以看成套管,过盈配合套紧。也可以把弹簧看成螺母,拧紧。

网友D:
楼上大侠已经说了,管内壁或者外壁做与弹簧匹配的螺纹状螺旋,弹簧当螺纹拧进去,然后外面再想办法紧固压紧一下,不旋转只拉伸,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两端钢管外面车螺纹,把弹簧当成钢丝螺套拧进去,然后点胶水胶死外面再套个管放置弹簧涨大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一个塑料套管,一端固定 (过盈配合或者钢丝固定),另一端相对滑动;

谢谢图示指点,过盈配合很好,另一端要考虑装配。同时需要弹簧有一定弯曲,中间不能放它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大侠已经说了,管内壁或者外壁做与弹簧匹配的螺纹状螺旋,弹簧当螺纹拧进去,然后外面再想办法紧固压紧 ...

谢谢,有道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