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往复运动

楼主(2022-05-12):
两个平行轴做高速往复运动,两根轴运动方向相反,电机转速3000-6000r/m,负载很小。现在用的锥齿轮+凸轮连杆机构实现的,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
你在说什么

网友:
很简单,把你那两根轴绑虎钳两边夹爪上就行啦

网友:
上图片啊

网友:
高速往复运动,
速度是多少?
运动行程多少?
有没有同步性要求?
问题要说清楚
工况要说清楚
最好附一张示意图

网友:
太简单了,你只需让一个轴带动另一个轴反向运动就好。

网友:
一图胜千言

网友:
3000-6000r/m,这单位?
提出问题,要阐述明白,这纯粹靠猜。。。。。。。

网友:
还有连杆也可以

有图说明一下更直观

网友:
方法倒也有,你可以把锥齿轮省掉,直接用凸轮连杆就好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参考汽车发动机结构

网友:
没搞清楚

网友:
老师布置完作业就跑了

楼主:
这是现在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现在的结构

先学会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