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尼龙扎带的选择

楼主(2022-05-12):
设备中很早就使用尼龙扎带固定电缆电线,最早选用时只是市场上挑了几个品牌大概比较了一下。现在各种原因原来选的牌子不能用了,但老板要求不能又是随便选一种,必须定好指标,做好试验验证和对比。
请教各位专家,关于尼龙扎带有什么标准吗?应该提哪些指标,做什么试验?
我们应用要求主要是长寿命和高可靠,因为是用在设备内部,设备又装在振动较大的工程装备内部,设备不出问题基本没机会去检查更换,寿命要10年左右。前面试过那种靠小滚珠锁紧的不锈钢扎带,但发现在振动环境下会松弛。
大家能否推荐一下长寿命、高可靠的扎带品牌。如果不用扎带的话,是否有其他方便的电缆电线绑扎固定方式?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行业标准QB/T4494-2013 该标准主要适用于自锁式聚酰胺扎带。

Cable ties for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欧洲标准(尼龙扎带/塑料扎带):CEI/IEC62275-2006

Cable ties for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欧洲标准(尼龙扎带/塑料扎带)美国UL标准:UL62275

船用电缆扎带(船舶使用的扎带):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行业标准CB/T3496-92

包装用聚酯捆扎带(塑料扎带/尼龙扎带):GB/T22344-2008

网友A:
日本SKB扎带,室外用黑色防紫外线的

网友B:
考虑使用带胶条卡箍

网友C:
见过用不锈钢的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SKB扎带,室外用黑色防紫外线的

寿命大概多久?有国产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使用带胶条卡箍

卡箍需要找地方固定,不如扎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用不锈钢的扎带

不锈钢的做试验会松。

网友:
有震动的环境轧带还是不太靠谱,最好是能有个小的环槽能进行固定这样才能牢靠一些,反正我之前也是有撞击等环境下使用了很多种扎带都不能很好固定,最后还是搞了个平台进行焊接才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