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耐磨钢板HARDO×500,直径5米车加工单边车去8亳米,用什么刀具?

楼主(2022-05-12):
求助:耐磨钢板HARDO×500,直径5米车加工单边车去8亳米,用什么刀具?谢谢

网友:
这得多大的车床

网友:
这种耐热钢板的硬度是很高的,所以必须用针对耐热钢的刀具来车。

网友:
直接让供应商选型,参数也按他们给的试

网友:
找卖刀的给推荐

网友:
刀具不清楚,但我真的很好奇,能加工5米直径的机床是什么样的。

网友:
直径5米,加工转一圈会不会一天就过去了?

网友(2023-07-08):
耐磨钢板HARDO×500硬度HRC50左右,上海志琪买硬的刀具就好了,一般就是硬质合金刀片,但切削量也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