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给看看这怎么解决

楼主(2022-05-12):
布袋除尘器,灰尘不下落,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物体的堆i密度与角度有关,飘着看一下负压,没做过有,有了解过

网友:
肯定是落不下来了~~~~~~···.

网友:
看你那个铰龙前面好像也是开口的,也就是说从那里往里进风,托着物料落不下来,想法把那里弄成密封的,比如在绞龙出口再加个星形卸料器。纯建议。行不行我也不知道。采不采纳自己决定。

网友:
把空腔做成葫芦状,气流将棉絮带到下方葫芦腔体后,腔体空间变大,气体流速变慢。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吸尘器吧,从下部绞龙吸。

网友:
增加棉絮湿度试试看

网友:
楼主语焉不详,沒参数

网友:
可以参考港口卸料防尘的漏斗结构,不过很难去模仿。

网友A:
绞龙下部能否增加个吹风装置,形成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绞龙下部能否增加个吹风装置,形成负压。

那不会越吹越往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会越吹越往上吗

说的是负压

网友:
LZ提供信息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