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8字凸台上两端有明显凸痕,呈线状

楼主(2022-05-12):
铣8字凸台上两端有明显凸痕,呈线状

网友:
请您将凸轮头部放正再拍一张,让我们从整个凸轮面来看一下,帮您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刀痕???

不是接刀痕,走刀轨迹是从拐角加工的

网友B:
这个得优化刀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优化刀路吧

刀路都试过了,该优化的也优化了,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