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来回运动,用什么结构固定线缆

楼主(2022-05-12):
线缆需要来回运动,用什么结构固定线缆

网友:
这要看你来回距离多长了,要是几十米的话你看看行车,要是旋转来回的话你看看滑环,一般的话你看看拖链

网友:
线缆的直径不大的话可以参考叉车上的线缆的绕线方式,用滑轮跟随升降一起随动

网友:
拖链,或者扁平电缆

网友:
以上大家说的都可以参考,我再说一种方式,如果设备速度不高且傻大黑粗笨,那用电缆卷筒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