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锡焊工艺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13):
大家好,有一个小问题求助
我设计一个小铜排(厚度0.8),冲压出焊针(宽度1.5),要锡焊到一个大铜排(厚度1.0,尺寸200*200),穿过大铜排的开孔焊接
请问大铜排开孔周围是不是要挖槽,这样锡焊时的热量能够聚集,好焊一些?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

确定?您有焊锡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

周围开槽和不开槽一样吗,这样的焊一个点要多长时间,会不会有虚焊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围开槽和不开槽一样吗,这样的焊一个点要多长时间,会不会有虚焊啊?谢谢!

时间根据你烙铁大小和工艺定。开槽当然是最好的,但增加成本

网友A:
要开槽也只要在2边一共开2条隔离槽就可,现在的冲压工艺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开槽也只要在2边一共开2条隔离槽就可,现在的冲压工艺性不好

好的,谢谢啦,按您的建议,我在两侧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焊盘

热焊盘是啥意思,自动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焊盘

你说的热焊盘意思是在焊点周围开槽,使锡焊时,热量聚集,的焊盘形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