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三通是怎么制作的?

楼主(2022-05-13):
这个图片没有看明白,三个方钢和铁皮怎么装配固定的?
哪位大神了解?

网友:
看图片都是焊的呀

楼主:
没焊接的痕迹呀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片你箭头所指就是焊点

网友:
边角还有不小心碰到的焊点

网友:
一个方形的钢套,两侧各焊一个,钢套内套一个,可以在钢套内滑动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螺纹连接的吧

网友:
螺杆拧上去的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5-13 13:39一个方形的钢套,两侧各焊一个,钢套内套一个,可以在钢套内滑动
好像不能滑动,滑动岂不是活动了,起不到定位作用?

楼主:
|zxj6698发表于 05-13 10:53看图片都是焊的呀
问了卖家说焊接的,估计是点焊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