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样的机构平稳性如何?是否可靠?着急

楼主(2022-05-13):
如图,电机上下直线往复运动,带动机构整体上下运动,是否可行?可靠性如何去评估?请大神赐教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一个出来试机就知道了。

网友A:
你这个是偏载的?

PCB插拔力不大吧,但对准精度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偏载的?

PCB插拔力不大吧,但对准精度要求高?

对的 负载不大,但是对稳定性和精准度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
上平面怎么保证水平!?
如果不是水平有可调整结构吗!?

网友B:
你这么大一个东西,钓鱼竿的鱼一样的悬挂在电机上,你就不担心甩动或者振动吗?

网友:
建议把电机的连接点放在两个直线轴承中间..直线轴承的导向效果没那么好.. 放在一侧台面应该会有一定的倾斜

网友C:
直线轴承改线性滑轨,用双滑块或加长滑块,这样更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大一个东西,钓鱼竿的鱼一样的悬挂在电机上,你就不担心甩动或者振动吗?

第一次弄这个,所以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轴承改线性滑轨,用双滑块或加长滑块,这样更靠谱一点。

东西比较小,有小型的线性滑轨吗?

网友D:
不憋死你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憋死你来找我

大佬 好的对策有没有啊  不要只说风凉话

网友(点评):
电机越靠近2个直线轴承的中心就越好,没办法靠近就用4个直线轴承布置4个点,相当于在现在的基础上在电机的右侧增加2个直线轴承,这样电机就位于4个直线轴承的中心了

网友:
这种偏心的布置,有发生卡滞的风险,忽略部件形位公差和刚度的情况下,跟以下几个要素相关:滑套的长度;
滑套和导柱的摩擦系数;
滑套到驱动电机的距离;
滑套的长度越长,摩擦系数越大,滑倒到驱动电机的距离越大,越容易发生卡滞
具体临界点的计算,可以尝试做个简单受力图,就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E:
如果要求平稳性较高,那建议考虑4导柱式设备

网友:
这个需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好的对策有没有啊  不要只说风凉话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憋死你来找我

是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比较小,有小型的线性滑轨吗?

有微型线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求平稳性较高,那建议考虑4导柱式设备

可以举个例子吗?

网友:
采用四根导柱对称排布

网友F:
直线轴承约束太多,很容易卡死,用2根直线导轨,运动电机在导轨中间靠谱

网友:
想招让电机中心和重心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线轴承约束太多,很容易卡死,用2根直线导轨,运动电机在导轨中间靠谱

有小于15mm的导轨吗?大佬 如有求推荐

网友:
小直径轴配直线轴承会有晃动,如果精度要求高需要换成微型直线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