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过热容易出大问题!这些要点你一定要知道.....

楼主(2022-05-13):
机器内轴承温度过高,是转动设备常见且危害较大的故障,处理不当,将减少轴承的使用寿命,增加检修费用,甚至会造成轴承烧坏,从而对机器造成毁灭式破坏!

因此,迅速判断故障产生的原因,采取得当的措施解决,才是设备连续安全运行的保障。

轴承温度过高的8大症状

1润滑不良

润滑对轴承的使用寿命和摩擦、磨损、振动等有重要影响,良好的润滑是保证轴承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据统计,40%左右的轴承损坏都和润滑不良有关

通常造成轴承润滑不良的因素有:
  • 润滑油(润滑脂)不足
  • 润滑油管被异物堵塞等
  • 润滑油(润滑脂)质量有问题
  • 未按时添加润滑油(润滑脂)
  • 润滑油(润滑脂)内含有杂质

2轴承磨损

轴承作为重要零件,运用于各种大小型机械,而一些机械的工作环境在露天环境,且粉尘多时,部分细粉尘容易进入高速运转的轴承座内,造成轴承座内的润滑油或润滑脂变质,运转不良,继而使轴承出现磨损。

轴承在磨损状态下继续运转,由于摩擦力增大,热量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温度升高。
            ▲粉尘砂石对轴承损害极大

3安装不当

安装不当是轴承发热的另一重要原因。因为轴承安装的正确与否,对其寿命和主机精度有着直接影响,故安装时要求轴与轴承孔的中心线必须重合。

如果轴承安装不正,精度低,轴承存在挠度,转动时就会产生力矩,引起轴承发热或磨损。另外,轴承还会产生振动,噪声增大,也会使温升递增。

4冷却不足

冷却不足通常表现为:管路堵塞,冷却器选用不合适,冷却效果差等

润滑管路的冷却器结垢堵塞,会致使冷却效果变差,特别是夏季生产。

冷却器结垢严重,轴承温度过高频繁报警的情况在很多生产现场都会遇到,比较有效的处理办法是每年入夏之前对冷却器进行酸洗除垢。

5振动大

例如联轴器找正工艺差不符合要求,转子存在动、静不平衡,基础刚性差、地脚虚,旋转失速和喘振。

有些转子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受到介质的腐蚀或固体杂质的磨损,或者是轴出现弯曲,就会导致产生不平衡的离心力,从而使轴承发热、振动,滚道严重磨损,直至破坏

6检查更换不及时

轴承如发现严重的疲劳剥落、氧化锈蚀、磨损的凹坑、裂纹,或有过大噪音无法调整时,若更换不及时,则会造成轴承出现发热、异声、振动等情况,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
另外,轴承拆卸不当、设备地脚螺栓松动造成的振动,也会导致轴承滚道和滚动体产生压痕,轴承内、外座圈的开裂。轴承运行过程中,应按规定周期进行检查。

7轴承质量不良

滚动轴承零件以点接触或线接触的形式,在高的交变接触应力下长期工作。主机的精度、寿命和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轴承,因此在轴承的采购验收环节中一定要注意检查,采用正规厂家的合格优质产品。

8轴承选型不当

选用轴承时应注意该轴承的极限转速、负载能力,不能超转速、超负荷使用,那样只会缩短轴承的使用寿命,得不偿失。

轴承降温有妙招

当轴承温度高时,应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问题。

1加油量不当,润滑油脂过多或过少时

应当按照工作的要求定期给轴承箱加油。轴承加油后有时也会出现温度高的情况,主要是加油过多

这时现象为温度持续不断上升,到达某点后(一般在比正常运行温度高10℃~15℃左右)就会维持不变,然后会逐渐下降。

2所加油脂不符合要求或被污染时

润滑油脂选用不合适,不易形成均匀的润滑油膜,无法减少轴承内部摩擦及磨损,润滑不足,轴承温度升高。

当不同型号的油脂混合时,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造成油脂变质、结块,降低润滑效果。

油脂受污染也会使轴承温度升高,加油脂过程中落入灰尘,造成油脂污染,导致轴承箱内部油脂劣化破坏轴承润滑,温度升高。

因此应选用合适的油脂,检修中对轴承箱及轴承进行清洗,加油管路进行检查疏通,不同型号的油脂不许混用若更换其它型号的油脂时,应先将原来油脂清理干净;运行维护中定期加油脂,油脂应妥善保管做防潮防尘措施。

3冷却不足时

检查管路是否堵塞,进油温度及回水温度是否超标。

若冷却器选用不合适,冷却效果差,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时,应及时进行更换或并列安装新冷却器。轴流式引风机还应检查中芯筒的保温和密封性。

轴承检查应该关注什么

1轴承质量

首先,检查润滑油脂是否有变质、结块、杂质等不良情况,这是判断轴承损坏原因的重要依据。

其次,检查轴承有无咬坏和磨损;检查轴承内外圈、滚动体、保持架其表面的光洁度以及有无裂痕、锈蚀、脱皮、凹坑、过热变色等缺陷,测量轴承游隙是否超标;检查轴套有无磨损、坑点、脱皮,若有以上情应更换新轴承。

2轴承的配合

轴承安装时轴承内径与轴、外径与外壳的配合非常重要,当配合过松时,配合面会产生相对滑动称做蠕变。

蠕变一旦产生会磨损配合面,损伤轴或外壳,而且磨损粉末会侵入轴承内部,造成发热、振动和破坏。

过盈过大时,会导致外圈外径变小或内圈内径变大,减小轴承内部游隙。

为选择适合用途的轴承,要考虑轴承负荷的性质、大小、温度条件、内圈外圈的旋转状各种条件因素

3轴承间隙的调整

轴承间隙过小时,由于油脂在间隙内剪力摩擦损失过大,也会引起轴承发热,同时,间隙过小时,油量会减小,来不及带走摩擦产生的热量,会进一步提高轴承的温升。

免责声明:图文素材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这标题没有【震惊】俩字,我不是很认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没有【震惊】俩字,我不是很认可,哈哈^-^

老哥,不要调侃我了

网友B:
skf假货太多,乱,能躲就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f假货太多,乱,能躲就躲

那是没有找到对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