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变形

楼主(2022-05-13):
淬火  850度,保温20分钟,水冷,回火是430度
出来之后变形的厉害,那细的还裂开啦,
以前没有发生过,程序都走的是上面的程序
怎么回事啊?

楼主:
那细料底下铺了一层沙,大概有4厘米后,
粗的是竖的放,细的是躺在沙里面的,还专门的按了几下
以前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弯曲度

网友:
描述能细致些么?是高频加热还是普通井炉、箱式炉?

要么工艺不对?为什么要用水冷?油冷可以么?再不行用淬火液,降低冷速。

网友:
是不是应该先看一下金相组织

网友:
以前没有发生过,程序都走的是上面的程序---------你被操作工骗了

楼主:
炉子是箱式电炉,以前的话用油冷是硬度不均匀,
最后论坛大佬给我说的是用水冷,那个什么金相
我也不会看呀,刚又出了一炉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到底哪里错了呀。。

网友(点评):
从油一下转到水,变化太大。找找淬火液试试,注意下浓度。 原来硬度不均匀,用的是快油么?

网友(点评):
另外,箱炉,从出炉到下液,工件不算大,会有热损失,也影响硬度的。

楼主:
不是快油,是用的那个变压器油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1、一般情况45中碳淬火用水冷,40Cr淬火用油冷,40Cr水冷容易脆裂。楼主照片里的细长轴淬火不变形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去做真空热处理,变形量小很多,我们公司常有零件去做真空热处理。还有一种变形量更小的热处理叫深冷热处理,价格比较高。
2、我印象里细长轴横向受力不会太大,不然容易产生断裂,淬火只是增加零件的耐磨性。这种其实可以做局部高频或者用Q235低碳钢做碳氮共渗。我公司技术设计,我们部门进行加工工艺分解,所以常常有见到类似细长轴的加工,仅供参考。

网友:
看样子是加工后淬火?我们是40cr毛坯先调质后半精加工然后高频或真空,再精加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用水冷却控制不当开裂正常,应该用冷速可控制的水基淬火液或者快速油,你应该用快速油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