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2022-05-13):
这种机构,是用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然后功率=转矩*角速度,来选型电机吗?

网友:
所有电机的选型都是要满足驱动负载所需要的扭矩来选择的,当然还好考虑转速等其他因素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5-14 07:53所有电机的选型都是要满足驱动负载所需要的扭矩来选择的,当然还好考虑转速等其他因素
计算过程我下图发了,就是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网友(2022-07-12):
还是用虚位移的方法求吧,论坛里面可以搜帖子。这个题目里面找到机构最费力的点,SolidWorks草图建图,在该位置上,电机转动1°,看下负载行程,两者相等,算出最大的力矩(这里忽略了摩擦)。角度计算时用弧度计算